求助:FIX加密狗问题

楼主(2004-10-14):
要使用intellution公司的T3500软件,需要加密狗。在采购服务器时选用了DELL 2650服务器,结果发现服务器没有并口无法安装加密狗,外查了并口卡结果服务器无法启动(PCI不兼容)还有USB转并口线也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希望哪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一位朋友介绍用接口转换器,但应该调研也无法满足)

楼主:
希望哪位朋友为我介绍一款PCI转并口的板卡。同时板卡要满足PCI芯片时64位数据传输(我原先用过几款32位的不行)而且在板卡安装后在设备管理器中能找到并口端口。谢谢

网友A:
改用usb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