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4-10-14):
各位高手,我手上有个问题:用PLC写程序控制伺服电机,PLC40点做右,用的是台达:DVP-20EH,并通过触摸屏显示。能不能求一份演示程序? EMAIL:home.sun@163.net

网友A:
想问你用的是什么模式,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还是转矩控制.用的是哪个品牌的伺服.台达的伺服性能很不错.松下的价格,安川的性能,位置控制更是增加了内部寄存器设定位置,通过通讯或外部端子切换的新功能.

网友B(2004-12-24):
可以用通讯方式做,比较简单,连线也非常方便,输入输出点也省好多

No。18

网友:
那通訊的部份用什麼做呢?

网友B:
当然是用双方的通讯接口

网友C:
PLC如何驱动直流电机变速?

网友D:
通讯,或者用模拟量输出。

网友E:
安川电机的使用方便吗?

网友F:
哪个品牌的PLC 可以用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G:
台达品牌

网友H(2005-02-21):
EH高速脉冲输出可以达200KHZ,所以可以直接用脉冲输出来控制伺,可以满足精度;也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来做,通过RS485通讯口,精度更高。

网友I(2005-04-10):
我最近也在做用西门子PLC控制交流伺服电机驱动机械手,很疑惑不知用PLC 进行伺服控制的控制方案,具体如何做.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大虾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My E-mail:litpig130@163.com

网友J(2005-12-27):
台达的PLC的485可以和四通的ES0040X伺服驱动器通讯吗?

网友K:
台达伺服手册的最末有一段演示梯形图,很全.有归零定位功能

网友L:
asdfas能否详细说一下.怎么控制呀

网友M:
我也是搞台达编程的,希望与大家交流

网友N(2006-04-06):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网友O(2007-06-19):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我要
EMAIL:nxd7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