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疑问!

楼主(2004-10-14):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西门子300啊,不知道质量怎么样?性能怎么样?请各位谈谈.

网友A:
功能强大,非常好用,性价比高。就是编程电缆太贵,要2000多元。

网友B:
不用非得用编程电缆,用二芯网线加上DP头就可以替换编程电缆,10块一米。

网友C:
Niezq老兄,你说的网线是dp电缆吗?那么计算机这头用什么口?你不会是在计算机上插块5613吧?晕!!!

网友D:
电缆600块帮你搞定! 有空联系我啊!

网友E:
NIEZQ老兄你真高啊

网友B(2004-11-22):
计算机那头当然用CP5611卡了。这是常识啊

网友E:
NIEZQ老兄那你用手提编程不会告诉我要买一块卡吧,那可要4千多啊,

网友F:
使用串口电缆呀,便宜的多了,说实话西门子300系列的PLC很好用的,如果是工厂里使用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公司有好几套都是西门子300系列的, 西门子缺点:呵呵大家别见笑呀,呵呵唯一的就是模块的接线端子空间太小太挤了,!!

网友G:
说缺点吗: 我觉得非常顶端 功能更不用说了 用过的用知道了 电缆PCPPI没有必须花个600多买根线,太浪费了 这小配件可以买国产的,便宜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