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使用变频器使单项变三相?

楼主(2004-10-14):
在没有三相电源的场所,是否可以使用变频器把单项电源转变成三相电源使用,因为我看到有的单项变频器可以三相输出,请各位高手指点!诚谢!

网友A:
可以.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的.只要选择输入电源是单相的变频器就可以.

楼主:
谢谢高手wuphs先生。解决了我的一个大大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拿来何用?

楼主:
我是生产汽车保修设备的,有很多客户没有动力电源,我想先使用变压器,把220V电升高为380V,再用变频器把单项380V转换成380V三相动力电,供给我的设备使用!不知还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方法?

网友C:
其实你可以选购输入是220V的变频器啊

楼主: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有这种功能(输入是220V,输出是380V,)我使用的功率是3.7KW的,请指教!

网友C:
国产或进口都有很多型号有啊,三菱、富士等等。。。。

网友B:
变频器不能升压。

网友D:
请教:那输入220,输出380何解?谢谢。

网友:
我刚刚学变频器 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E:
----其实你可以选购输入是220V的变频器啊,输出一样是380V,这样可以省去再把220V升高为380V的变压器。 ------没见过这样的变频器哦!

网友F:
好像输出也是220v吧

网友G:
李老师说的对,希望其他人不要误人子弟,任何变频器都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H:
输入220V,输出的是三相220V

网友I:
变频器输出可以用中频变压器升压,对中频变压器要求很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变频器用作电源时注意在变频器有输出电压时不要接通或断开负载,不然容易跳过流或烧模块。

网友:
变频器525-690的VACON有标准系列产品,为何要别假他求呢。 AB的价位如何呀?比VACON呢?

网友J(2006-02-19):
各位前辈:
输入220v,输出是三项220v,是否能用三项的电机,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K:
输入单项220V,输出三相380V,是因单项电源经整流后有一直流升压电路,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逆变成三相输出。

网友L:
老师们都说了..变频没升压功能..只有降压

网友M:
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我用过,输出三相380V的未见过,是否真有?

网友N:
把你的汽保设备改成三相220V就能用了,台湾就是3相220V60HZ

网友O:
小路:
    李老师:
      用倍压整流的方法能否升压?(220入380出)
 小日本有100V输入200V输出的变频器.
-----------------------------
请问是什么厂家什么型号??
输入220V的单相,整流后电压为200V怎么可能斩波成380V输出,要知道,要输出三相380V的交流可是需要600多伏的直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