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绝对值编码器,高手请进

楼主(2004-10-14):
我看见说明书上,在绝对值控制时,用户发脉冲PA0,/PAO,PB0,/PB0,PC0./PC0,PS0,/PS0,怎么这么多信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B(2004-11-22):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晕。什么品牌的,你选的是什么输出?QQ 9952476 liuchengonline@126.com

网友D:
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以我估计,可能是A,A-,B,B-,Z,Z-和串行S,S-.当不接内部电池线,他就是一个增量的编码器,而接上内部电池后,依靠电池记忆,其就号称是“绝对”的了,用串行输出信号。这称谓“伪绝对”编码器。 我这里经营编码器,欢迎来电讨论:021-32031167 email:gemple@online.sh.cn

网友E: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F:
据我所知,编码器一般有几个概念,绝对的和增量的;A/B相的和串行的,这两类概念是完全独立的。也就是说绝对编码器可以有A/B相的,也可以有串行的,同样,增量编码器也可以有A/B相的或串行的。 所以我觉得PA0,/PA0,PB0,/PB0,PC0,/PC0应该是A/B相输出的信号。PS0,/PS0估计是电源线和0v???既然是绝对的,应该是有电源线的,但是PS0,/PS0这种标示法很奇怪。如果PS0,/PS0是串行数据信号,那就又有新问题了,时钟信号Clock,/Clock在哪里呢?

网友G:
各位先生、女士:請問有沒有關於編碼器的資料,講解绝对编码器,增量编码器原理的,可以提供給我嗎?thanks! eml:xiaofang01@sohu.com

网友H:
各位再来说说,我觉得“密定九夷”说得很好。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D:
在传感器论坛,有一个贴子是对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的讨论,有100多贴近5千人次,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去看看。(从上面“本版精华贴”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