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CDT,101,103,104,DNP规约分析

楼主(2004-10-14):
不需要掌握规约,只要输入报文,选择相应的规约,软件马上分析出来,可选择的规约有MODBUS、CDT、101,103,104,DNP。如果你会一点点编程,我们可以提供动态库DLL的接口,接口函数只需要传入报文字符串,返回的就是解释过的报文,方便实用,如果您需要,我们还可以提供源代码。 MODBUS: 软件(100)、 DLL(200) 、源程序(300) CDT: 软件(500)、 DLL(1000) 、源程序(1500) 101 软件(1000)、 DLL(2000) 、源程序(3000) 103 软件(1000)、 DLL(2000) 、源程序(3000) 104 软件(1000)、 DLL(2000) 、源程序(3000) DNP 软件(1500)、 DLL(2500) 、源程序(3500) 联系方式 MSN:wg223220@hotmail.com EMAIL:223220@sina.com

网友A(2004-11-13):
请问是免费的吗??

网友B:
dnp:括号里是money吧,呵呵。 wg :大哥,有没有TASE.2的。 如果有,可以购买

网友C(2005-09-24):
客户端的还是主站端的

一个好人!

网友(2006-05-14):
请教:什么是MODIBUS TCP,与MODIBUS及TCP/IP有何区别!
3726810@163.com

网友D(2006-06-28):
括号里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一个好人!在 2006-5-14 10:43: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什么是MODIBUS TCP,与MODIBUS及TCP/IP有何区别!
3726810@163.com
--------------------------------------------------------------------------------------------
你先看看MODBUS的简介,网上很多。Modbus开始时支持串口通讯的协议,稳定但速度比较慢,后来以太网的普及,在TCP/IP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了Modbus/TCP协议,速度超快,但是因为网络的原因,稳定性会差一点。现在也有针对于工业应用的工业以太网在这方面改进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