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低版本做的工程能在高版本用吗

楼主(2004-10-14):
intouch低版本做的工程能在高版本用吗

网友A:
能,自己先试了再问

网友B(2004-12-01):
我有在INTOUCH5.0下开发的程序,如何移值到INTOUCH8.0下?请高手指教!我这多谢了。

网友C:
我原来的是7.1,在8.0直接打开即可,他会自动转化

网友D:
INTOUCH5.0下开发的程序移值到INTOUCH8.0下,有时不能直接转换,需要先经7.0转换过渡.

网友E:
可以,以前作的工程,可能需要一些特定的组件.INTOUCH高版本中一般会有提示. 如果没有相应组件可到www.wonderware.com上下载.

网友F(2009-09-04):
工程是用INTOUCH WIN16开发的,电脑装的是INTOUCH8.0版本,但是打开项目时、出错,提示:应用程序是用INTOUCH WIN16开发的,它比5.0版本要旧,因此无法转换!哪位大侠和高手能够帮助我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G:
我转过INTOUCH 4.1的程序,经转换后,能转换到intouch 10.1上

有需要联系我

QQ:325139815

------------------------------------
MY BLOG:blog.sina.com.cn/hunter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