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Quantum plc 模拟量运行显示值问题

楼主(2004-10-14):
Quantum plc 模拟量输入模块,concept取得模拟量值,定标(0-100)以后送到寄存器400102,intouch里标记名为q400102,对应项目400102,请问如何配置标记名其他项才能使intouch运行显示值与concept监控值相同。如:concept中400102监控值为50.01,intouch运行时显示值50.01。画面与标记名q400102链接已经作了。

网友A:
在item里将你原来的400102后边加空格和f即400102 f就行,多看看帮助吧!

楼主:
多谢指教!问题已解决。但帮助没有找到这样的用法,在哪?

网友A:
一般和什么plc连接,在它的ioserver里就有英文帮助的,仔细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