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再三出现直流故障为何

楼主(2004-10-14):
我公司有一台安川变频器,三个月前充电电阻击穿,更换后,15天直流快熔爆,充电电阻再一次击穿并将中相模块击穿,检查修复,再次运行30分钟,快熔、中相模块又被击穿.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可能驱动回路有问题。

网友B:
是否用的是维修过的模块,在市面相当普遍!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兴趣请遇我联系。021-62141466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