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磁铁掉了和温度过高

楼主(2004-10-14):
各位老师: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的永磁伺服电机的磁铁经常掉。请问用什么样的胶水沾上去?我现在用的是厌氧胶GY304,可是用不了多久(一个月左右)就会掉。以前在磁铁没有掉时,电机运行天跟现运行半小时的温度差不多。现在装上去运行半个小时左右电机就会发烫。我开始怀疑是机械装配问题。但几次重装后,这个可能性很小了。各位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磁场减弱啦,一般要换转子。哪位能告诉更好的办法?

网友B(2008-03-31):
我们经常维修这类伺服电机的转子和磁铁

网友C:
很多都用环氧树脂粘结磁钢
发热估计是磁钢粘结位置不合理,导致磁场畸变,铁耗增加造成的

网友D:
如果气隙允许可以在转子外加个不锈钢套。

网友E(2010-07-03):
很多都用环氧树脂粘结磁钢,其实不能用环氧树脂粘结磁钢,可能会起反作用,我们经常维修这类伺服电机的转子和磁铁 ,可以找我们,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网址,http;//www.jklc33.com

网友F:
自己粘上就可以?!送修了几个,亏大了!

网友G:
磁极相位和编码器相位对得不齐,也会影响电机出力能力,致使电机发热。

磁铁都会掉下来的电机竟然也敢用!?

网友H:
那种也就是小的直流永磁电机,有没有用AB胶试试?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I:
  哈哈,牛逼,磁铁掉了也敢用,不怕出什么问题吗?干脆用502得了。买一个新的吧!为GDP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