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初学伺服

楼主(2004-10-14):
我第一次做伺服系统,用的是松下的,请各位大虾指教,学伺服应该注意些什么?使用在贴标机上控制给标的

网友A:
感兴趣的话跟我联系 我用台达的两轴数控TNC-A3-2加两台750W的台达伺服开发过内膜贴标机。配合吹瓶机实现内膜贴标。同时加入吸标检测,自动补吸,左右手贴标方式的设定等功能,响应速度快,大大缩短占用吹瓶机的时间。

楼主:
每检测到一个瓶子,向前走一步,速度和前进距离都要可调。

网友B:
看来您这个机器只要控制一台伺服,可以用单轴CNC做,价格比较便宜,还省略拉人机界面,如果I/O点不多,那么,PLC也可以省略,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