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变频器的模块故障?

楼主(2004-10-14):
我公司用了几台康沃变频器,用于注塑机节能改造的,现在几台37KW的变频器不段出现ER15故障,就是功率模块故障,但是功率模块没有出现炸掉,在断电后还能运行,只是在大负载时又会出现,现在想请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主要由于那些原因造成的呢?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求助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太低级了。有老师能帮我吗?

网友A:
先排除参数问题后检查电源质量,有可能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B:
估计是CPU报警错误,只有大负载时会出现,应该是过电流报警.换台大功率的试试.

网友C:
可能是模块过流检测回路(Vce)有故障误动作,如果机器选型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检测回路。

网友D:
很多谢大家的帮助,首先不应该是参数的问题,在换一台后还是出现了同样的报警,我想应该有没有同楼上说的是过电流报警,而报了功率模块的故障,但是我们换了一台后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哦,我想选型应该也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E:
你们把功率模块换了吗?换了以后还出吗?如果还出那就是你们选型号错误,或变频器质量达不到要求!

网友D:
我们不是换功率模块,而是换了 一台新的同型号的变频器,但是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以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选型问题,也就是这变频器达不到这工艺要求.你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经验吗?

网友D:
我公司已经装了很多了,我也看过他们的说明书,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是有两台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电源质量怎么样???或者干扰问题??

网友D:
电源质量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我想到干扰是不是有可能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F:
变频器没问题为何不考虑机械方面?哈哈,推卸责任,请勿见笑.

网友G:
是变频器本身质量的问题,康沃的技术人员都知道,你用的一定是康沃改型后的黑机壳,我最近也用了几台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想问问楼上是那里,我用的是黑的。

网友H(2004-12-20):
加我吧,我以前是康沃的,QQ:38155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