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伺服定位控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10-14):
我现在用400W的安川无刷电机和PMAC运动控制卡搭建了一定位控制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电机运行过程电机很是平稳,在停止调整定位的时候,电机会发出咝咝的叫声!不知道是什么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速度也很平稳,跟踪误差最后也能够回复到零,请高手指点一下,我已经反复调试过PID参数,不见效果!在电机定位完成后,这种叫声就不见了

楼主:
我这里用电机直接驱动的派克的丝杠!

网友A:
多半是由于电机轴与丝杠不同心造成的,试着调一下联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