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执行不了的困惑?

楼主(2004-10-14):
我用台达PLC ES 60点 使用WPL2.07编程软件 在监控下,左边执行时多显绿色了,右边输出不显绿色,无相应输出 请指点?

网友A:
可能存在重复输出的问题,请检查输出点

网友B:
实际输出点有没有呢?有可能是程序重复输出了。

网友C:
将出现这种情况的程序段单独拿出来下载,并监控.与其它程序隔离开来再试一试.台达的PLC应该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我判断还是你在编程时出现了问题. 中达电通:李强

网友D:
可能是程序没有编译,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没有编译的程序也能下载下去,我也有幸遇到过一次。

网友E:
请检查PLC是否在运行状态,和报警特殊寄存器中是否有错误报警

网友F(2004-11-24):
你的具體情況不太清楚,如果將M1034=ON,Y輸出將被禁止,可能出現你說描述的情況,但重新上電後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

网友G: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停止一下,在重新上电RUN一下再检控一下也许就好用了. 或者可以直接用x0导通y0的指令尝试一下,我觉得会有效果.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在怀疑是不是通讯软件有BUG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