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PLC如何控制多台变频器

楼主(2004-10-15):
现在有触摸屏、PLC(OMRON CQM1H)、以及多台变频器,不想使用DA模块,请问如何才能做到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望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A:
我们代理的台安SV300就可以直接用触摸屏控制,因为他内部有简易的PLC。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品牌?

楼主:
to: 思创上海 那么你们是用什么通讯做的啊???

网友B:
什么品牌变频器 如是三菱的有12 位數字輸入卡,可控制速度

网友C:
我们有高等院校开发的软启动和群起设备,很便宜,有兴趣可致电010-82782860 李lylyh6554@yahoo.com.cn

网友D(2004-12-20):
你用的是OMRON的什么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