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LONWORKS与8051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10-15):
请问在neuron芯片与8051单片机的通讯过程中,neuron芯片中IO8和IO10采用serial(半双工异步串行)输入输出对象能否直接与8051中P3口的串行接口直接相连进行通讯?

网友A:
能 n个人已经应用到产品中了!!!

网友B:
就是速度慢

楼主:
谢谢风云_际会和lhsw先生的指点!如果采用波特率为4800bps在两者之间通过串口进行通讯,一方面将neuron芯片上的一些实时数据量(如温度量)送到8051上外接LCD进行显示(如每三分钟刷新一次屏幕,LCD点阵为64*128),另一方面将8051外接小键盘(4*4)上的小数据输入量传送给neuron芯片(如最忙碌的时候为每两分钟通过键盘输入一次),不知道该传输速率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B:
那肯定够了

网友C(2004-11-15):
可以用并行模式,速度快多了!

网友D(2004-12-22):
完全可以,都是TTL电平! BPS较低,最大4800BIT/S。

网友E:
用双口RAM交换数据最方便.

网友C:
支持吴工的看法!介意用双端口RAM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关心与指导!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F(2005-06-11):
没有用过双口RAM的方案.只用过并口通信. 不知道用双口RAM是否就不能用那个lonworks控制模块了? 要用神经元芯片自己搭建ROM和RAM的电路吗?

网友G(2005-07-19):
相当于外扩了一个新片,很方便的。还是用双口ram吧

网友H:
请教:并行通讯时,据说数据交换速度能达到1.2Mbps左右,假如用双口RAM的话,速度大概是什么范围??

网友I(2005-11-17):
新手上路:请位各位大侠,如果我要做一个智能解题系统(比如解中学课本上的几何题目)的话,我可以用LONWORKS控制网络技术来实现吗? 因为我发觉LON技术一般用在工业与智能小区的比较多,所以有此一问。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了,建立一个解题库和相关的算法。
然后联网终端提供给学生,终端发出请求,
由题库查找答案 找到 发送答案给学生。
如果使用局域网+数据库+JAVA 效果要比这个好的多!!!

网友I:
我之所以要用LON,目的其实就是想得用LON网里面的智能神经元节点。
可以用LON来组建一个局域网来解决这个解题系统么?
请saleLON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