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数据采集的方案可以用么?请推荐合适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4-10-15):
做一个实验台 需要每隔0.2s左右采集一下各路的数据,采样的频率很低了 想用labview来做,采集并记录,可以直接把这些点连起来图形显示 关键没有用过数据采集卡,请推荐一款,便宜简单好用就好,精度要求不算高的。

网友A:
请告诉我所需的具体参数,我可以帮你选型号。可以打我的电话13381388689

网友B:
许多卡都能满足您的要求,建议使用PCI的采集卡,安装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