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矢量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4-10-15):
小弟在工作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关于矢量控制的名词,按照分类有开环矢量控制、闭环矢量控制之分。有电压矢量控制、电流矢量控制、磁通矢量控制等等。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闭环矢量是带编码器的反馈功能,开环矢量是变频本身自带的功能,性能软,精度相对较差。而电压,电流和磁通矢量只是其反馈的参数不同。即通过电流反馈就叫电流矢量。

网友B:
现在好像还有一个直接控制转矩的,好像是ab公司的产品,据说可以实现0速200%的力矩。

网友C:
游天兄,闭环矢量是带编码器的反馈功能,那么,根据工艺参数, 如压力流量再组成一个闭环,那是不是双闭环了?

楼主:
游天: 能否对各种控制做一个优劣行得比较,尤其是各种矢量控制。

网友D:
gkfire兄问得对,具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中,都应有两套pid,一套用于速度闭环,一套用于系统控制(如恒压控制系统),两套pid对象不同,但原理相同

网友C:
多谢游天兄! 既然是双闭环控制,那肯定有一个优先的了? 那一个优先? 速度闭环是不是检测速度然后用这个信号去进行矢量控制, 比如电压?那我又有一个疑问了,速度已经出来了,用这个 已经存在的速度去控制、分解电压?!然后再控制速度? (不可能吧?)那不是总是滞后的?!这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问题困绕我很久了!请游天兄及各位同仁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E:
这里有“目标速度”和“实际速度”的概念,矢量控制就是更好的控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如何控制这里就要用到PI算法来实现。电压矢量和电流(即磁通)矢量有本质的区别。电压矢量一般指电压(PWM)波形合成的方式,而电流矢量是指控制转距响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