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有关abb变频器控制盘生命的脆弱问题

楼主(2004-10-15):
我单位使用两台abb变频器,在调整参数的过程中,将控制盘取下,再放上,出现了控制盘没有任何消息、不能再作任何操作的问题,各位,像这种经常使用的控制盘,生命会如此脆弱马?否则,又是怎么回事了,那位给咱讲讲

网友A:
不能带电插拔控制盘。

网友B:
可能为水晶头故障

网友C:
在现场使用过程中,千万不能带电插拔控制盘。

楼主: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可是插上还是不能用,没有显示,看来是变频器上的口有问题了

网友D:
电源连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E:
ACS400的插针有两根是电源,歪了肯定没有

网友F:
带电可以拔,但是有是接触不良,有电显示plane lose 说明有松动

楼主:
谢谢,是电源线有松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