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2004-10-15):
我正在调试abb的变频供水,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变频器主回路没有输出,我检查过。控制电路没有问题,参数也对着,可就是没有输出,有谁知道?

网友A:
参数设置问题。 ABB参数设置较麻烦,再仔细检查一下。 把你的外部接线及要求告诉我,我告诉你参数设置。

网友B:
拖开电机,控制盘启动,看看有没有输出,如果还没有,那只有一个办法了........换!

网友C(2005-06-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面板起动可以,就是用远程压力表时不行,0127有信号输入,各项参数没问题,请教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