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贮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15):
三菱FX2N系列PLC已有8K存贮器,欲加一个8K的EEPROM,是否总的存贮容量为16K?还是增加的EEPROM为PLC内置存贮器的备份?

网友A:
按装存储器盒后,最大可以扩展到16000步。

网友B:
加一个8K的EEPROM,总的存贮容量还是为8K; 加一个8K的RAM,总的存贮容量还是为16K; 或加一个16K的EEPROM也可以达到1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