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

楼主(2004-10-15):
车间由一台22KW水泵供水,水厂离车间大概有200米远,车间用水量是恒定的,其实用变频器后也就是开到50HZ转.两台水泵并联一用一备,压力变送器装在主出水管道上,车间有一总阀,不用水时直接关闭.现在他们要求在阀门关闭时要求电机能自动停止运转,我们用了变频器的PID及睡眠功能,但是在调试中发现:当车间水阀关闭时,压力变送器的反馈信号没有任何变化,这时候应该增加才对啊,压力变送器的电流是从变频器上读出来的,所以车间法门关闭后这边的电机还一直在转,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变频器的睡眠是在压力高于设定值,转速低于睡眠转速,再经过一段时间延时后才睡眠.(够漫长吧!) 最简洁的办法是加一流量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停车.(当然也是最费¥的)

楼主:
那么水阀关闭后为什么压力变送器信号没有变化呢?

网友A:
是不是压力和变频器满输出时的压力一样?

楼主:
我设定的恒压是8公斤,电机大概转到44HZ左右稳定了,然后水厂阀门再关闭,但是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却一直没有变化,电机转速也一直维持在原转速不变.

网友A:
在水泵的出口有截止阀吗? 如果有的话,那压力变送器是装在截止阀的前面,还是后面?(即截止阀是不是安装在压力变送器和水泵之间)

楼主:
截止阀就是水泵的回流阀吧,我的压力信号装在截止阀的后面,即截止阀在水泵和压力变送器之间,供水管道是由两台水泵并联供水的,一用一备,另外一台的阀是关闭的.

网友A:
如果没有截止阀,水泵只有转到44HZ才能达到8公斤的压力,否则转速降低,水自然从进水管网泻走.压变装在水泵出水侧,不过截止阀同理.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有截止阀的话,压变信号一定要装在水泵出水侧,截止阀是不是就是回流阀啊.我对这方面的工况不是很熟悉,很谢谢这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那你可以在水泵打到8公斤时,关闭车间水阀,同时停掉变频器,看看压力是不是下降. PS:截止阀是防止管网内水回流的,装在水泵的出水侧.相当于电路里的二极管.

楼主:
我试过了,当关闭车间水阀,压力变送器信号没有变化,电机还在转(44HZ),然后,我停掉电机后,压变电流信号马上就下降.这位老师你有座机电话吗?

网友A:
022-83711433 赵

网友B:
既然用水量恒定,为什么不采用流量闭环控制? 即使用恒压控制,那压力变送器应该安装在阀门的出口侧.

楼主:
非常感谢赵工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