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通讯网络不把PC机放在终端,而是放在中间可以吗?

楼主(2004-10-15):
(无正文)

楼主:
我在做的项目系统之间不用通讯,只是中控室要放置一个工程师站.但是如果网络的起点在2号站是最方便施工的.2--1--3--4的顺序,如果2-(pc-1)-3-4 是否可以呢.RS485 no encoding的通讯协议,2-1中间有光缆,是通过转换的485.1-3-4之间也是光缆.要对4个站进行读写. 可以吗.有没有实际的使用经验.

网友A:
这个与通讯速率、距离有关。 节点这么少,为什么不作个实验呢? 工程上的东西,实践高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