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急如焚,7天搞通lonworks,问题多多

楼主(2004-10-15):
1。用那种软件比较好上手? 2。几个节点+PC的双绞线网络,需要服务器/路由器吗? 3。加载程序的软硬件?有没有从PC的串口或并口的解决方案? 4。PC的上位机监控程序,一般用组态软件来编(Intouch,还有什么可以?),用VC、C++builder编程是不是很复杂? 5。3150芯片的~service引脚的功能?怎么用?

网友A:
1、用那种软件比较好上手? 看你自己的情况、条件范围了。 现在大家都在用NodeBuilder3.0(3.1)。 其他的开发工具都是一代和二代的,想要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 2、几个节点+PC的双绞线网络,需要服务器/路由器吗? 监控网络一般都需要服务器的,看你的具体需求。 路由器是用来连接异种信道 扩展信道的。 如果你的信道符合标准63个节点、总线长度2700 星型500 就不需要了。 也有信道的干扰比较的,需要路由器来分割和扩展的。 3、加载程序的软硬件?有没有从PC的串口或并口的解决方案? 加载程序的硬件是网卡 软件很多自己选。 网卡的接口非常的多当然有串口的、并口的、usb的、internet的。 4、PC的上位机监控程序,一般用组态软件来编(Intouch,还有什么可以?), 用VC、C++builder编程是不是很复杂? 上位机监控的结构有: lns server +lns dde server + 组态软件(支持dde即可 大部分组态软件都支持) lns server +lns object +运行软件(需要lns ADK 现在是3.0 支持vni) 当然也可以不通过lns server 直接使用计算机接口来开发监控软件。 5、3150芯片的~service引脚的功能?怎么用? service pin就是31x0用来显示应用和运行状态的。

网友B(2004-11-24):
上位机监控软件有: 沈阳华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HTWON-Mandatary, 网址:http://www.huatang-tech.com/

网友C:
C++builder编程一点都不复杂? 我有开发DCS上微机监控软件的经验 通过串口收发数据 My Email:pineyer@yahoo.com.cn

网友D(2005-03-03):
风云_际会大哥: "当然也可以不通过lns server 直接使用计算机接口来开发监控软件。" 能否稍稍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