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救急2救急

楼主(2004-10-15):
呜呜 救急呀 我的变频器现在采不到信号急死了 我用的是PFC控制,用电流表测传感器回来的电压测不到 可压传是新换的呀,我觉得不会有问题,您说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检测方法测得变频器接压传的那两个点是否没问题 您说那两点之间是否有24V电压呀,用万用表是否能测出来呀

网友A:
接线和设置问题。

网友B:
你可以偿试一下,在ACS400变频器,参数01组可以看到对应AI输入口的比值,这样就可以知道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外部故障了,ABB华南区24h:1335283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