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5611卡的问题:

楼主(2004-10-15):
我的5611卡在计算机上不能被驱动,定货号是:6GK1561-1AA00,用的是西门子的OPCSERVER6.0SP4.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8-04-24):
在选项卡里选择CP5511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找到呀,驱动装上了没有呀.

网友C:
只要在设备管理看的到就可以了,驱动不用装的.操作系统最好用2000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自带驱动的.

网友D:
你机子上如果装了STEP7就不用再重新装5611的驱动了,STEP7中带有5611驱动。

网友E:
你机子上如果装了STEP7或WINCC就不用再重新装5611的驱动了,STEP7中带有5611驱动。

网友F(2008-05-26):
这种问题一般是重装编程软件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