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恳请大家赐教.

楼主(2004-10-15):
刚到公司,公司就让我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要求采样速率40MS/s,并且由于数据量大,存储器要有4G以上,PCI接口与PC传输数据.限期完成. 小弟刚入这行,一点都不懂,菜菜鸟一个,有没有相关经验,现在也没什么人指导,真是寸步难行....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我想请问大家,如果自己设计这个数采,A/D该如何选择,控制电路是不是用FPGA来实现呢. 如果买成型的器件又该怎么选择,外扩RAM怎么做,是用内存条搭么... 实在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希望各位高手救小弟一把. 不胜感谢 请大家随便给建议啊...或者有关的数采设计知识 多谢!!!

网友A:
只要控制系统都行吗 到澳德公司www.ade-tech.com上查看专项工程,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哎...... 没什么人回我的贴...... 郁闷ing...

网友B:
你还想自己做,那你不是要搞到什么时间才能完成啊, 那不是、摇摇无期吗,还是买一个合适的采集卡,然后在谈做你的采集系统才比较快的,

楼主:
请大家发表意见啊,随便什么。。 畅所欲言啊 如果我要买现成的PCI接口的数采卡,又该怎么选择啊。 小弟从来没有买过。。 研华的和凌华的产品哪个好点? 该选什么样的型号呢。。。请指教。。。。 多谢。。。。

网友C:
看看凌华的PCI-9820,两通道同步,单通道采样速率可达65MHz,最大板载512M内存。

网友D(2005-04-30):
不知现在解决了吗? 还在的话,可以找我解决. ioexpert@sina.com

网友E:
个人感觉数据采集卡还是凌华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F:
请问怎么实现串口采集?有没有教程一类的东西,或者是例子 我用labview,可是visa不能识别仪器是怎么回事呢?DAQ assistant是不是只支持Ni的产品,研华的不支持?请大家不吝赐教 我的邮箱mayierly@163.com

网友G(2005-06-09):
找我们吧,这里面设及到很多采集的专业技术问题,没有两年以上学习,难哦,028-66324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