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怎么把iFix2.6设置为OPC Server?

楼主(2004-10-16):
请问:怎么把iFix2.6设置为OPC Server?可供其它OPC Client连接

网友A:
iFix一般提供DDE Server,只要用一个OPC Server For DDE就可以了。

楼主:
DDE不太稳定,我不想用。且iFix2.6说是有OPC Server功能的,但查不到资料说怎么设置为OPC Server

网友A:
那可能要装软件吧,opc server不需要什么设置呀

网友B:
3.0以上的版本都可以作为一个SER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