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生产线流量控制每袋误差

楼主(2004-10-16):
药液包装生产线需控制每袋300克,现在误差上下10克,用什么方案改进,流量开关可否,或惯用什么方案,请专家指点.

网友A:
LMI电磁计量泵共有P, A, B, C, E, H, J5等7个系列。用户可根据流量、压力、防爆、电源、自控等要求选用相应系列计量泵。 控制方式 9-可编程高精度微处理器控制,带液晶显示和四个触膜键, 接收外部4~20mA信号(可编程)或脉冲信号(无源舌簧开关,晶体管或光耦触点)控制。可对输入脉冲进行乘法或除法运算及批次累积。手动/自动方式可选。配套使用Digi-Pulse流量监控器可对流量进行报警监视。 7-接收外部脉冲信号(无源舌簧开关,晶体管或光耦触点) 控制。手动/自动方式可选。同MP系列控制模块使用可接收4~20mA控制信号或对接收脉冲信号进行乘法/除法运算。 1-手动调节冲程长度及冲程频率(手动双调)。 频率可调范围:P12□,P13□ 0~60spm 其余均为 0~100spm 0-固定冲程频率,手动调节冲程长度。 特 点 •过压自动保护,无需安全阀。 •流量调节范围宽,可高达1000:1 •便于外部自动控制,直接响应外部4~20mA信号及脉冲 控制信号。 •运动部件简单(Simple is Best原则),无需润滑、无转动 •及传动部件,高可靠性。 •模块式结构,部件便于更换,无需焊接。 •全密封外壳,IP65防护等级,玻璃纤维增强PP材质。 •低功耗,可适应25~66HZ电源。 •备有直源电源型可选(可电池供电)。 联系方式: 山东办事处 Shandong Office 地址(ADD):济南市北园大街43号2楼201室 2/F,43 Beiyuan Road,Jinan 邮编(ZIP):250100 电话(TEL):0531-8678125 6671857 传真(FAX):0531-8678138

网友B:
用什么方案改进,流量开关可否,或惯用什么方案,请 太湖浪子 指点.

网友A:
流量开关只能检测流量大小,无流量累积.惯用电磁计量泵+FLS 叶轮流量传感器,工作原理:传感器由带五个叶片的叶轮⑴、陶瓷轴承⑶、陶瓷转轴⑷、霍尔变送器⑸,及电子芯片⑹组成。在每个叶片中带有永久磁头⑵,当叶片转动,永久磁铁经过霍尔变送器时,产生一个输出脉冲,这个脉冲被电子芯片处理成方波,输出频率同叶轮转速(即流速)成线性比例。电子芯片用环氧树脂完全密封,适应腐蚀环境。叶轮和霍尔变送器之间无任何机械联接,确保了极小流量特性。可双向测量。可同二次表面配套组成流量计,再用流量计输出信号控制电磁计量泵。 仅供参考,具体情况可咨询上海费波自控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办事处电话(TEL):0531-8678125 6671857

网友B:
简单的方案用延时电路控制电磁阀,调节时间长短就可以了。理想一些的应该用称重传感器或者直接用带输出的电子秤控制电磁阀。

网友C:
定量包装我以前做过.不知你用没有用大流量称量和小流量称量功能,也就是即将达到设定值,大流量阀门关闭,到达设定值,小流量阀门关闭.我在化肥定量包装上应用过,误差在0.1千克左右.

网友D:
周公的方案简单实用.前提条件是药液流速稳定.

网友E(2008-04-21):
用电磁泵加电磁阀可以吗?

网友F:
液位计可不可以,隐约听说过这么一种东西。

俺熟悉还是视觉的解决方案。

网友G:
上面‘版主:周公 ’不是本人所发,强烈卑视这种冒名顶替、混淆视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