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113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4-10-16):
我调用的程序是这样的: if ((ADCard=Register_Card(PCI_9113,0)) <0 ) { ShowMessage("Register_Card error=card"); exit(0); } err=AI_ContScanChannels (ADCard,32, AD_B_10_V, ai_buf1,3072, 3200, SYNCH_OP); ShowMessage(IntToStr(err)); Release_Card(ADCard); 结果程序没有任何响应,而且结束不了! 刚刚接触数据采集的东西,很多地方不明白,麻烦各位指教 :) 另外, software-tigger 是怎么执行的,说明书上的解释不明白,我需要自己写一个程序去触发?是么时候开始读数啊?

网友A:
Channel :PCI-9113: number of Channel must be within 0 and 31. The continuous scan sequence is ascending and the first one must be zero. For example, 0, 1, 2, 3. 32通道扫描,参数设置为31!!!还要注意Buffer的大小要大于或等于ReadCount 的设置值;可以参考例子来修正自己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