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

楼主(2004-10-16):
请教以下问题 各位前辈,请教以下问题 我有一个24VDC 200W的电机需要无级调速,可以采用何家的哪个型号的产品?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花多少解决问题呢,你可以试试欧陆512,体积小,调速方便稳定,你这个电机选512C/16A就可以了http://www.sh-ouda.com/j3.htm

网友B:
一个DC24V-不到10A的小玩艺,用得着400VDC的装置吗?用PLC、单片机自己做一个控制装置吧。或者买一个小型的控制器,比如霍尼维尔的控制器,再用一个功率管做驱动,就行了。 如果要求不严格,搞一个小调压器,也行呀。

楼主:
各位前辈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的供电就是24VDC,我要用PLC对这个24VDC 200W的电机进行无级调速,如何实现,可以用何种产品实现(价钱不是主要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