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控制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4-10-16):
我现在要用一台FX2N-32MR的PLC和一台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去分别控制两台变频器工作,其它程序我已经编好!因为要求FX2N-2DA有两路同时输出!而且这两路分别对应D20,D30内的数据变化而且相应变化,我的D20,D30内数据变化幅度为0-4000,请问如何编写输出程序?请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教一下呢?经过这几天的努力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程序谁要我可以给你!

网友A:
你好,可以给我看看吗?我正在学习三菱的.

网友B:
我要一份,控制直流马达调速

网友B:
我要一份,控制直流马达调速 michael@sing-plus.com

网友C:
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 DENKI7306315@163.COM

网友D: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你可以使用TO指令直接将D20、D30的值写到模拟量输出对应的寄存器中就可以了。

网友E:
能给我一份吗,我今天 才看到你的贴子,我前一段时间也在搞类似的问题呢! jzdcn@163.com QQ88019932

网友F:
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 wangqilong1977@yahoo.com.cn

网友G:
你好!我是新手,正要在做三凌PLC和一台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去分别控制两台变频器工作,以前每做过,请给一份参考。 万分感谢! lrj915@163.com

网友H:
给我一份吧。万分感谢! hu8080073@zjip.com

网友I:
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cpyi2003@yahoo.com.cn

网友J:
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J:
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 mxbzxl@sina.com

网友K:
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 wuya@e165.com

网友L:
解决问题的不多,要东西的不少

网友M: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的手册上有程序例子,很简单

网友N:
给我一份行吗,谢了!xiaopy_1982@chinaren.com

网友O(2004-11-24):
也请发一份资料给我好吗?谢谢! sdyxd@163.net

网友P:
能不能也给我传一份啊,谢谢!wenjun.gu@szcac.com

网友Q:
你好,请给我一份,谢谢!...scorpian01@vip.sina.com

网友R(2009-05-30):
您好!楼主请传一份给我,谢谢!我在做一个电路做不出来,急呀!拜托了!QQ:395435473   EMAIL:CHJY338@163.COM

网友R:
我用的是FXON-3A

网友S:
你好!我是新手,正要在做三凌PLC和一台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去分别控制两台变频器工作,以前每做过,请给一份参考。万分感谢!gx@gx-dz.cn

网友T:
你好,请给我一份,谢谢!...shaolin435000@126.com

网友U:
怎么都跟乞丐一样,净伸手要东西呢?

都不会自己解决问题,这东西也要,真是服了!

网友V:
他们都是虚心学决之人,他们如此有何不可?

网友W:
我发现wuchuanyun是畜生

网友X:
楼主只是个好心人.....

网友Y:
這個程式不很難.在三菱手冊上有例子.不過要做的很精準就要下點功夫了.

网友V:
x8689连畜生都不如!

可恨

网友Z:
用到MOV指令、TO指令

X001  ON 时模拟量输入执行   M200-M215 用于存储数据(实际只用到12位,高4低8)

D20存放赋予1通道的数据    0#模块

假设1号通道输出

程序如下:

LD X001                                   开始执行

MOV   D20  K4M200             D20写入K4M200中

TO  K0  K16  K2M200  K1   写低8位

TO  K0  K17  H004  K1

TO  K0  K17  H000  K1       锁存低8位

TO  K0  K16  K1M208  K1   写高4位

TO  K0  K17  H002  K1

TO  K0  K17  H000  K1      执行1通道D/A转换

完毕。

模拟量D/A,只涉及BFM#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