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为什么我的无线遥控接收板老是烧掉?

楼主(2004-10-16):
我的一块SK-YR140板(用于遥控窗帘、门禁等,具有四个继电器输出),当直接接电机后,用遥控开关闭合常闭触点使电机通电时,总是烧毁板子。板子接12V DC,电机接24V DC。搞不明白,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接收信号存在尖脉冲干扰,串入电路。你在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加稳压管或反接二极管试试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并不清楚具体在哪一个地方烧坏了,而且如果说是接收信号存在尖脉冲干扰所致,那我不接电机时为什么就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