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补水泵用什么变频器最好?

楼主(2004-10-16):
请教各位: 大型中央空调机组冷冻水补水用的补水系统,5。5KW电机变频控制用什么变频器最合适? 谢谢!!!

网友A:
能把您的情况写得更详细吗?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请回以下邮箱 songsy@thunis.com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可以!比如普传。。。。。。

网友C:
是变频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