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软冗余/热备谁会做呀?

楼主(2004-10-16):
是不是用RSLOGIX500软件就可以实现呀?还需要冗余包什么的吗? 具体怎么做呀?

网友A:
软冗余不需要PLC支持,这个功能可以自制。用通信线把2只CPU连起来。从CPU定时发消息查询主CPU,如果主CPU响应超时,则从CPU接替主CPU即可。

网友B(2008-09-13):
1楼的说的哪种PLC?

网友C:
软冗余,效果怎么样啊,现有的软件不是挺支持的吗?

网友D(2008-11-27):
引用 网友A:
软冗余不需要PLC支持,这个功能可以自制。用通信线把2只CPU连起来。从CPU定时发消息查询主CPU,如果主CPU响应超时,则从CPU接替主CPU即可。

正解,但是一般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软冗余我们测试过多次,不是很可靠,不如花点钱做成硬冗余

网友E:
两块CPU同时在线运行,一块处于主控制模式,另一块处于热备模式。拥有主控制权的CPU具有输出控制权,而热备CPU同时采集数据和保持通讯连接,但输出被禁止。热备CPU模块模块监视主CPU模块的运行状态和通讯情况,一旦发现对方故障,自动获得主控制权。主CPU必须将自己的信息随时传递给热备CPU,而热备CPU必须跟踪主CPU的变化,与主CPU保持同步,这样,在两块CPU模块进行控制权的转移时,实现无扰动切换。

网友F:
建议使用硬件冗余,三菱QnPRHcpu就可以的。

网友G:
AB的要插一块冗余卡来保持数据同步及热备切换.

网友H:
AB 的需要卡件1785 BCM 模块来实现互相通讯,备份和切换。

网友I:
具体怎么操作或是设置啊

网友J(2009-02-13):
您好!

感谢您对ROCKWELL AUTOMATION 的支持!

楼主的问题中题到“RSLOGIX500",应该是在咨询有关于SLC500的软冗余问题。

SLC500系统的软冗余是用1747-BSN模块实现的。软冗余传导网络为DH+,DH485,或RS232,

以下是ROCKWELL AUTOMATION KNOWLEDGE BASE为您作出的1747-BSN 咨询解答:

Can I use the Backup Scanner with my SLC 5/05?

Yes. Any processor that is M-File capable processor can be used with the backup scanner.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the Ethernet communications will not be backed up.

Do I need two Backup Scanners?

In order to have a redundant backup system you need a minimum of two 1747-BSN modules in two separate chassis with two processors. One Backup scanner in a chassis can provide functionality identical to a 1747-SN.

How many backup scanners can I use in one chassis?

Up to eight Backup scanners can be used in one single local I/O chassis. Note: these eight modules then occupy the entire I/O image table of the SLC 500 processor. Care must be taken when considering power supply loading. The 1747-BSN modul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extended local I/O chassis. The modules must be present in the same physical chassis with the processor.

Does the Backup scanner provide Hot Backup?

No. The Backup system is redundant. There is no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processor program executions. The two systems run the same program independently. The 1747-BSN controls which processor has control of the outputs.

What ladder logic is required to get the Backup System working properly?

None. When properly wired and configured the backup system is automatic.

Do I need to use the Data Exchange Ladder Logic to back up my block transfer data?

No. All Remote I/O Data including input and block transfer M-file buffers is automatically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Backup Scanners. The secondary appears to be executing block transfers and receiving the data.

Can I control which processor is the primary at power up?

Yes. There is a procedure in the 1747-BSN Backup Scanner User Manual to follow at power up. If both units power up simultaneously the two Backup Scanners try to negotiate which will be primary and secondary. This may produce undesirable results.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User Configurable DIP switch?

Position four of the six-position switch does not affect module configuration in any way. It is set by the user for internal use. M1:s.3402/11 follows the position of this switch. One possible use is system identification.

What is Error code XX62H mean?

This means there is no G-File data entered.

Where can I get answers to the rest of my questions?

Information supporting the answers listed above and solutions to almost all configuration ques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1747-BSN Backup Scanner User Manual Pub. # 1747-6.22. It can be downloaded at no charge from

在四川成都INTEL,1747 BACKUP得以广泛应用,如有SLC500的软冗余问题,敬请垂询!

----------------------------------------------------------------------
ROCKWELL AUTOMATION (SHENZHEN) BRANCH

Customer Service & Maintenance Area Manager

Nemo Yu

余一帆

Mobile:18820272797

Email:yfyu@ra.rockwell.com

网友B:
还是官方回答的准确!

网友K:
公司名称:合肥顾特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6525号格林雅地B幢1309室
公司电话:0551-3367108   传真:0551-3367148
联 系 人:胡先生 手机:15055139995 QQ:346184683
邮箱/MSN:adyhu@vip.qq.com     idy1128@hotmail.com

SLC 500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46-A10 1746-A13 1746-A4 1746-A7 1746-BAS 1746-BAS-T 1746-C16 1746-C7 1746-C9 1746-FIO4I 1746-FIO4V 1746-HS 1746-HSCE 1746-HSCE2 1746-HSRV 1746-HSTP1 1746-IA16 1746-IA4 1746-IA8 1746-IB16 1746-IB32 1746-IB8 1746-IC16 1746-IG16 1746-IH16 1746-IM16 1746-IM4 1746-IM8 1746-IN16 1746-INT4 1746-IO12 1746-IO12DC 1746-IO4 1746-IO8 1746-ITB16 1746-ITV16 1746-IV16 1746-IV32 1746-IV8 1746-N2 1746-N3 1746-NI16I 1746-NI16V 1746-NI4 1746-NI8 1746-NIO4I 1746-NIO4V 1746-NO4I 1746-NO4V 1746-NO8I 1746-NO8V 1746-NR4 1746-NR8 1746-NT4 1746-NT8 1746-OA16 1746-OA8 1746-OAP12 1746-OB16 1746-OB16E 1746-OB32 1746-OB32E 1746-OB6EI 1746-OB8 1746-OBP16 1746-OBP8 1746-OG16 1746-OV16 1746-OV32 1746-OV8 1746-OVP16 1746-OW16 1746-OW4 1746-OW8 1746-OX8 1746-P1 1746-P2 1746-P3 1746-P4 1746-P5 1746-P6 1746-P7 1746-QS 1746-QV 11746-RT25B 1746-RT25C 1746-RT25G 1746-SIM 1747-ACN15 1747-ACNR15 1747-AIC 1747-ASB 1747-BA 1747-BAJMPR 1747-BSN 1747-C10 1747-C11 1747-C13 1747-C20 1747-CP3 1747-DCM 1747-DPS1 1747-DTAM-E 1747-DU501 1747-FC 1747-KE 1747-KFC15 1747-KY1 1747-L20A 1747-L20B 1747-L20C 1747-L20F 1747-L30A 1747-L30B 1747-L30C 1747-L40A 1747-L40B 1747-L40C 1747-L40E 1747-L40F 1747-L511 1747-L514 1747-L524 1747-L531 1747-L532 1747-L541 1747-L542 1747-L542P 1747-L543 1747-L543P 1747-L551 1747-L552 1747-L553 1747-L553P 1747-M1 1747-M13 1747-M15 1747-M2 1747-M5 1747-MNET 1747-NP1 1747-OS302 1747-OS401 1747-PBASE 1747-PIC 1747-PSD 1747-PTA1E 1747-RL302 1747-RL401 1747-RL501 1747-SCNR 1747-SDN 1747-SN 1747-UIC

============================================
联系方式:合肥顾特电气有限公司代理AB PLC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6525号格林雅地B幢1309室
公司电话:0551-3367108   传真:0551-3367148
联 系 人:胡先生 手机:15055139995 QQ:346184683
邮箱/MSN:adyhu@vip.qq.com     idy1128@hotmail.com

controllogix5000
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56-A10 1756-A13 1756-A17 1756-A4 1756-A7 1756-BA1 1756-BA2 1756-BATA 1756-BATM 1756-CFM 1756-CN2 1756-CN2R 1756-CP3 1756-CPR2 1756-DH485 1756-DHRIO 1756-DMD30 1756-DMF30 1756-DNB 1756-DPALEN 1756-ENBT 1756-EWEB 1756-HSC 1756-HYD02 1756-IA16 1756-IA16I 1756-IA32 1756-IA8D 1756-IB16 1756-IB16D 1756-IB16I 1756-IB16ISOE 1756-IB32 1756-IC16 1756-IF16 1756-IF4FXOF2F 1756-IF6CIS 1756-IF6I 1756-IF8 1756-IG16 1756-IH16I 1756-IH16ISOE 1756-IM16I 1756-IN16 1756-IR6I 1756-IT6I 1756-IT6I2 1756-IV16 1756-IV32 1756-JMPR 1756-L55 1756-L55M12 1756-L55M13 1756-L55M14 1756-L55M16 1756-L55M22 1756-L55M23 1756-L55M24 1756-L60M03SE 1756-L61 1756-L61S 1756-L62 1756-L62S 1756-L63 1756-LSP 1756-M02AE 1756-M02AS 1756-M03SE 1756-M08SE 1756-M12 1756-M13 1756-M14 1756-M16 1756-M16SE 1756-M22 1756-M23 1756-M24 1756-N2 1756-OA16 1756-OA16I 1756-OA8 1756-OA8D 1756-OA8E 1756-OB16D 1756-OB16E 1756-OB16I 1756-OB16IS 1756-OB32 1756-OB8 1756-OB8EI 1756-OB8I 1756-OC8 1756-OF4 1756-OF6CI 1756-OF6VI 1756-OF8 1756-OG16 1756-OH8I 1756-ON8 1756-OV16E 1756-OV32E 1756-OW16I 1756-OX8I 1756-PA72 1756-PA75 1756-PA75R 1756-PAR2 1756

网友L(2009-06-22):
我们是青岛爱威天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授权分销商
TEL:0532-85976526 85976527 80679227
FAX:0532-85976525

有事情敬请联系。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