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电缆接法

楼主(2004-10-16):
请教mpi电缆的接法(cpu到cp5611)

网友A:
3接3、8接8

网友B(2005-02-22):
编程电缆MPI端到CPU之间的电缆部分能加长吗?

网友B:
新年好,请教:编程电缆MPI端到CPU之间的电缆部分能加长吗?怎么接线。好像不止两芯

网友C:
2-3,3-2,5-5,4-6,6-4,7-8,8-7

网友D:
咬牙说的对!

网友E:
咬牙说的是标准串口间的连接电缆的接法,不是MPI电缆的接法; 正确的应该是3--3,4--4,5--5,8--8. 我这儿正好有一根MPI电缆(6ES7901-0BF00-0AA0);我刚量过的肯定没错.

网友F:
标准串口为什么要7-8对接?? 7是地,8是传送检测.???

网友G(2009-05-19):
不能传图,看这里http://www.fourstar-dy.com/view.asp?id=289

布解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