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三相整流电流波形出现不平衡,而且震荡的咨询

楼主(2004-10-16):
电机三相整流,用示波器观察电流波形,本应为大小相同的三条斜线,但是有一条曲线却出现突变,变小,而且电流大后还会有震荡产生. 晶闸管整流

楼主:
再线求答,请各位前辈帮忙.

网友A:
换成一个一千瓦的电炉试一下,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流负反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