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川伺服熟悉的进来!

楼主(2004-10-16):
前几天遇到个问题,用安川的伺服。ON信号开启后马达开始锁定,但是用手轻轻的扭马达轴向顺时针方向,可以很轻易的扭动。逆时针就不行,顺时针方向用力大了也不行。请问你们谁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的编码器跑了位置。

网友B:
这种情况,不一定可以定义为伺服系统有问题.我觉得你应该详细阅读安川电机伺服控制器用户手册.或者致电我公司以及我公司代理商. 公司网址:www.yaskawa.com.cn 安川电机(上海)北京事务所

网友C:
你的50A是8170吗??50B也要同时设为6548才行,否则就会出这种情况。因为“8”表示屏蔽掉外部的“正转禁止”和“反转禁止信号”。 而且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情况。

网友D:
现象能再描述清楚一点吗?

网友E:
PN403 PN403设定为多少?

网友F:
描述的不详细,无法解答你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报警.

网友G:
看你的驱动器显示屏,估计是限位开关开路了,正常时候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H(2004-11-26):
观察驱动器上的显示,此时的显示应当是P not或N not灯常亮,不闪烁。如果是这样,基本可以断定是Limit Sensor信号有问题;

网友I(2009-10-04):
我是新手,我要学习多关照

网友J:
你是不是采用速度控制的。如果是速度控制的话,由于零漂的原因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使能后往一个方向拧能轻易拧一定角度,而往另一个方向拧的话拧不动。可以手动反方向调节一下零漂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