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横河DD马达控制系统问题

楼主(2004-10-16):
用SPC-007控制器,但是总切换不到外部输入位置与速度的模式。CN1-7OFF,CN1-8OFF,CN1-9ON。端子说明下面有段日文的注意,不太明白,意思好象是当外部接指拔开关时以位置,速度0为准。当外部设定值为0时自动选择内部位置,速度0。哪位大虾熟悉,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系列的?我用的横河是挂着pamc的商标,你说的是不是test开关,把日文原文告诉我也行。icefox1978@163.com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用SPC-007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