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100mm玻璃管内水的液位开关

楼主(2004-10-17):
请各位高手指教: 因工作中需要对直径100mm玻璃管内水的高度进行(开关量或模拟量)检测,用于报警或控制。由于要求与水“无接触”,因此“传感元件”必须安装在玻璃管外部;并希望该检测装置简单、可靠、小巧、省电、安装方便、报警误差最好小于5mm。 据本人初步了解“光电式”、“电容式”可能较合适。由于以前较少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故担心“光电式”是否易受环境干扰,而“电容式”又不知选用什么集成块、电路图或现成产品。 故首次登陆论坛求助。烦劳诸位大师、前辈百忙之中多多相助、指点迷津。在此真心叩谢诸位高手救命之恩!谢谢!! zgy.sh@tom.com

网友A:
其实按你上面所说的“光电式”、“电容式”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知道你的现场是怎么的状况,电磁强度强吗?有腐蚀性液体或气体吗?如果腐蚀性的可以在选择材料时选择赖酸碱的外壳,电磁强度强时可以选择抗磁的,高温时可以选择来高温的产品,这要你把你的现场的具体工矿说出来,就可以找到了你的产品。关于电路图,现成产品没有问题,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要可以来电找我0571—85056647小吴OK!

网友B:
仅供参考: SB7-液位传感器-电容式液位开关 1. 基于电容原理当物(液)体上升或下降至传感器的感应面时传感器的内部电容增大 ,导致内部振荡电路开始振荡,从而可判断出物(液)体的有无。 2. 透过非金属容器壁非接触式测量介质,无需在容器上开孔。 3. 可以捆绑式安装,易于拆卸,亦可固定安装, 分体式安装,结构小巧紧凑 你可去电联系:010-62965544 或 010-51666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