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4-10-17):
那位朋友对变频器的干扰有丰富的解决经验?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器PE端接地,如果外部控制,控制线用屏蔽线,芯线接地,一般控制线受到干扰,变频器的动作会乱来,比如自动停机,自动下降频率,应该和变频器自身故障区分开来,如果是变频器对外有干扰的话,加电源滤波器,增加谐振回路,目的是不让载波污染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