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 通讯问题

楼主(2004-10-17):
各位大哥大姐,我们厂S7-400和上位机Wincc通讯不上了,用的是ISO协议,测试也OK,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实在没辄只能用笔记本暂时代替一下,真是急死了,请高手指教!!!多谢啦!

网友A(2008-02-16):
是不是机器系统的问题啊?我碰到过上位机单独通过STEP7或WINCC都能与PLC通讯,但是一起就连接不上,后来换太机器就好了.

网友B:
网卡的通讯协议问题 建议找个网络工程师 改变一下二者之间的通讯协议 问题肯定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