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问下v型锥流量计 使用情况

楼主(2004-10-17):
我们现在使用v型锥流量计,请教大家有谁用过,使用情况怎么样呢?

网友A(2005-09-15):
对小流量测量很准。对氢气含水计量也很准。

网友B(2006-11-16):
V型锥流量计的概念
V型锥流量计的锥体位于管道中心处,其顶端面向流体,锐角和具有延伸性的边缘会使流体顺滑地流进下游低压区。上游高压取压口开在管壁上,而下游的低压则通过锥体尾部的取压孔获得。该产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结构方面,流体并没有压缩在管道中心处流动或者因为节流件而完全改变状态。它在下游所产生的是高频低幅的干扰信号,对压力变送器的干扰会很小。0.1 英寸水柱或以上的低压信号均能测量,这就增大了量程的下限,并提高了重复性。V型锥流量计能适用于大多数液体和气体的测量。流体条件可以从深低温到超临界状态。工作温度最高达700℃。最大压力可达到40Mpa。若采用特殊材料,温度和压力可更高。可测量最高雷诺数为500万,最底雷诺数为8000甚至更低。产生的满刻度差压信号,从最低小于0.1千帕到最高几十千帕。介质主要有空气、蒸汽、焦炉煤气、烟道气、氢气、氮气、石油液化气、氨水、多相液体、原料油、渣油等。
V型锥流量计所运用的原理是很成熟的伯努利原理,只是有小部分的改动。它的设计成功解决了许多与流量相关的问题。
当流体接近V型锥时,管道中央流速变慢、管壁附近流速逐渐加快,最后绕过V型锥,这种流速“匀化”的过程将管壁附近的杂质吹走,这一吹扫式设计决定了它在对焦炉煤气的测量中,不会被易粘结的杂质,如矿物油、铵基水合物及焦油粘在V型锥上,这样即保证了β值的长期稳定,又不会堵塞取压孔。在实际使用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于1999年,在邢台钢铁集团公司,安装了多台V型锥流量计用来对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进行计量。使用两年多以来没有出现流量计被堵塞的问题,用户反应良好。近期对用户进行了回访活动,并获得了用户使用情况报告;报告附后:
选型和参数提供:
作为精密的测量管式V型锥流量计,我们在生产以前会根据客户提供的参数通过选型软件,进行精密的计算得出产品的型号差压及β值。作为我们的客户,您所要做的便是将具体的介质工作压力(最大、正常、最小)、工作温度(最高、正常、最低)、流量(最大、正常、最小)、介质状态、、密度、黏度和工艺管径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邯郸市奥图威尔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C:
其实技术含量也不高,随便哪一家都能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