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研华ADAM模块组成测控系统?

楼主(2004-10-17):
现有一工程,需监测三个储媒筒仓内的温度(33点),可燃气体含量(6点),甲烷含量(6点),CO含量(6点),烟雾(6点)等指标。其中,烟雾传感器输出为开关量,其他都是模拟量,输出4~20mA电流。温度传感器为热电阻,连接到温度巡检仪。其它传感器使用研华ADAM4000系列模块采集数据。整个系统与工控机连接。请问该如何配置?数据线应该使用哪一类双绞线?万分感谢。

网友A:
試試 泓格的 I-7188EG/XG + I-7000 遠程 I/O , 很好用的. 編程採用 ISaGRAF 軟件, 支持 LD(梯形圖),ST,FBD,SFC,IL ... 等 與上位機的連接 採用 Modbus TCP/IP 協議, 或 Modbus RS232/RS485 RTU 協議. (大多的組態軟件都會支持 Modbus 協議) 更多的訓息請 參考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sagraf_c.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8000/isagraf.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188/7188_index.htm

网友B(2005-08-23):
我不是很懂,但我做的课题和你说的有点相似,上位机(工控机)装组态王6.5,下位机为ADAM4520(RS232转RS485)下挂4017、4015、4050模块,4520直接连到工控机的串口就行,模块之间用RS485双绞线相连,很简单。

网友C:
3台STC-1加1个隔离232/485转换器搞定,总价3000左右。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www.econtrolnet.com

网友D:
控并快乐着,请mail给我!jingran.li@fushengtek.com

网友D:
因为对现场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按照您的点数和要求的话,初步配为:4017+(采集4~20ma的信号,支持8路差分) 7个。 4052(6个完全隔离的通道,数字量) 1个 如果距离短的话,用一条485就串在一起就好了。 由于不知道您的详细需求,所以不能保证此方案具有最佳的性价比。 如有疑问请mail:jingran.li@fushengtek.com 13311380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