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级监控系统(实时数据库系统)如何从DCS中取得数据——HONYWELL篇

楼主(2004-10-17):
对于Honeywell系统一般有五种办法: 1.对于TPS系统带GUS的,一般购买Honywell厂家的APP应用站和OPC Server软件,自己写一个OPC Client。 2.对于TPS系统带GUS的,也可以直接购买Honywell厂家的OPC Server软件,自己写一个OPC Client。 3.对于TPS系统带GUS的,可以直接购买Honywell厂家的DDE Server软件,自己写一个DDE Clinet,如果程序写的好的话,速度和稳定性一般也没什么问题。 4.对于TDC3000老系统,可以采用从打印口取数最省钱,但是性能较差些。 5.对于PKS,一般都是直接购买Honywell厂家的OPC Server软件,自己写一个OPC Client。从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A:
能写细点吗?

楼主:
6.对于TDC3000/TDC2000老系统,还可以通过SI卡取得数据,通常是配一台PLC,当然也可以通过程序来模拟PLC。

网友B:
除了以上方法外,通过力控还可以通过串口直接读取TDC3000的数据,欢迎咨询力控来讨论

楼主:
力控的方法就不知道是否和第4条一样的 4.对于TDC3000老系统,可以采用从打印口取数最省钱,但是性能较差些。 其实打印口就是串口,不知力控是从哪个串口取数据?

网友C(2006-05-12):
只要是组太软件的话都可以以OPC或DDE客户的方式访问的吧

楼主(2006-06-17):
一般的国内外主流的组态软件都可以以OPC或DDE客户的方式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