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变频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4-10-17):
各位老师!我使用一台320变频,用于风机调速,但是近日在减速过程中,电流瞬间上升大约2秒后恢复正常,也怀疑调速时频率下降太快,参数调整后电流稍为好点但还是有波动,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如果参数没问题,应该考虑风机问题,比如轴承等...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