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U特殊寄存器D9025--D9028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4-10-17):
请问各位大侠,ACPU特殊寄存器D9025--D9028里面的数据能否读出来?能否用来编程?

网友A:
Number D9025 Name Remoter terminal parameter setting Description 1 to 61 Details l Sets the head station number (1 to 61) of remote terminal modules connected to A2C and A52G Setting is not necessarily in the order of station numbers. l Data configuration +--------------------------------------+ D9021| Remote terminal module NO. 1 area | +--------------------------------------+ D9022| Remote terminal module NO. 2 area | +--------------------------------------+ | : | | : | +--------------------------------------+ D9033| Remote terminal module NO.13 area | +--------------------------------------+ D9034| Remote terminal module NO.14 area | +--------------------------------------+ HELP 的内容

网友A:
刚才模拟了以下,可以当作一般寄存器使用

楼主:
TO:LOVEGATE 能否讲得详细一点?我试了多次,在A2USCPU上好像不行?

楼主:
THANKS VERY MUCH!!!!刚试过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