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区别在哪?

楼主(2004-10-17):
伺服电机中有交、直流电机,与平常又说的通用的电机,他们都可作执行元件(功率元件),那么其二者是啥区别?而且工作原理也一样,那么真正进行区分他们的原因又是什么啊?迷惑 就像大学里学完《电机学》又学《控制电机》,却发现控制电机又有可作执行元件与异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又何区分??一直郁闷着

网友A:
结构上没多大根本区别。但是伺服电机比普通电机性能更优越,比如说调速范围更宽宽,扭转力矩更大等;并且伺服电机轴端装上编码器,能够看电机是否转到他应该到的位置,实现半闭环或是全闭环控制,这也主要是伺服的概念。一般的驱动电机对转速要求不高吧。 大致上如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