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流量计

楼主(2004-10-17):
最近购买的1台电磁流量计,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1、在流量稳定的时候,输出脉冲(幅值DC24V)不稳定,呈现的情况是输出脉冲为1簇1簇的,就是连续发几个脉冲,停顿1秒左右,又发几个。如此往复循环......; 2、在水流(检测的时候通自来水)开始流动的2到5秒之间,没有脉冲发出; 针对以上情况,生产商认为正常,请教各位网络朋友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如果这算正常,那么看来我不能用这种流量计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用横河的吧

网友B:
to:zilong 请问你知道哪有横河的电磁流量计,谢谢。

网友C:
量出现在流量计的显示界面上,那么就应该有脉冲发出,在流量稳定的时候,显示是否稳定,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流量计?

网友D:
是多大管径的,用超声波流量计吧,精度高,安装方便。我们国产和进口的都有。 0414-4512860 唐小姐

网友E:
我是大连超生波流量计的生产厂家,是现在最先进的测量方法 质量可以信赖 精度高 不用停水断管就可测量 抗干扰性强 13009484298姚先生

网友A:
横河的性价比好,质量可靠。 青岛横河公司 0532-4889557 梁小姐

网友F:
你如果确定检测的流量是稳定的,脉冲又不是连续均匀发出,那这台表是绝对有问题的。2-5秒延迟不算什么问题,只要介质中没有气泡,电磁是可以用的,看你用的是满管式还是非满管式,只要它使用过程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G(2004-12-03):
同意楼上的观点,另外流速与管径的选择很重要,流速在1m/s--5m/s之间为最佳.

网友H:
同意以上两位的看法

网友I(2005-01-08):
诸位前辈:我是刚入行的,想请教工艺管道和泵已定如何对流速和流量计通径选择。

网友J:
美国西纳是工业流体控制专家,你可以看看.

网友K:
我公司是日本YAMATAKE的办事处, 山武的两线制电磁流量计性价比很高,口径可以做到很小,安装维护都很方便.如需要,请和我联系. 地址:南京石鼓路98号阳光大厦12G座 名称:上海山武南京事务所 邮编:210004   电话:025-84785028-15 13101847171   联系人:王志强   E-MAIL:WANGZHIQIANG@YAMATAKE.SH.CN

网友L:
换E+H的吧,它是输出0/4-20mA的电流信号,它的精度高,性能稳定,我已经用过几次了,运行很好。

楼主(2005-05-17):
用的是国产上海生产的

网友M:
测水如果电磁的不好用的话其他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能是这台仪表本身的问题 或者是该厂产品技术本身就比较差! 西门子流量计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N:
1 流量稳定的话,脉冲应该稳定! 2 刚开始时,不是满管,现象正常。是满管,不正常。

网友O:
如果管道中的介质不是满管,则电磁流量计的输出可能会不稳定和不准确。

网友P:
乡村野人 你有E+H的电磁流量计吗 我最近要一些,价格如何?

网友Q:
意大利ISOIL电磁流量计:精度高,重复性好,安装方便,故障率小,基本可以达到免维护。不受温度、压力、粘度的影响,对有固体沉淀物的污水、废水等极难测量的介质也有很高的测量精度。广泛适用于石化、水处理、中央空调循环水、钢铁和食品饮料等行业。本产品有很好的兼容性。其中最受欢迎的为插入式探头,不仅安装方便,而且经济实用。而拔插型可在线拔出清洗,令日常维护更加方便。电话: 010-58930518-219

网友R:
测水还不好用呀?那你这台的质量肯定有问题了,建议更换

网友S:
谁有E+H的电磁流量计中文说明书 发到我邮箱好吗 谢谢 地址mingxiang-007@126.com

网友T(2005-07-27):
我们单位有! www.lantianshihua.com

网友S:
tyxxyp; 你好; 我看见你给我的消息了,还请你告诉我你的地址或者请发到 我邮箱里面,我们用的具体型号是promag33/35. 要是你们收费的话 请和我联系 谢谢~~。 等待佳音!!!

网友U:
应该说,每一种流量计都有一个响应时间的!

网友V(2005-09-02):
谁有E+H的电磁流量计中文说明书,发我一份,谢谢. sbqi@tom.com

网友W:
不知道哪位大俠有E+H電磁流量計的中文說明給我一份,我的郵件:shaogang_cao@taibeco.cn 謝謝,有要什麼資料的我可以給你們提供!

网友X:
山武的转换器的确比较稳定. 我公司长期与山武合作生产电磁流量计,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http://www.wli.com.cn/ 厂址:开封市北郊工业园6号 电话:0378-2945155 0378-2945156 传真:0378-2945298 联系人:李超凡 13937859251

网友Y(2005-12-21):
我也需要E+H流量计的中文说明书,哪位朋友有,请发送到我的邮箱,地址是:sgkywh@163.com,谢谢您。

网友Z(2006-03-03):
我也需要E+H流量计的中文说明书,我们用的具体型号是promag33/35,哪位朋友有,请发送到我的邮箱,地址是:jianwen@people.com.cn,非常非常谢谢您。

网友AA:
看来大部分人喜欢用国外产品(E+H)啊!
哈哈

网友AB(2006-04-11):
杭州大河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电磁流量计,物优价廉.今年派我做河南.山西代理,有哪位仁兄需要,请多关照.初到贵宝地,请同行多提携!郑州办事处:纬二路25号,电话:0371-65509117,姚莉,yaoli5682006@126.com.

网友AC:
最近购买的1台电磁流量计,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发现有如此多的故障要咨询生产厂家,各位同仁提点建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选购产品主要选有服务到位的厂家。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AD:
我用了多台Danfoss 电磁流量计.很稳定.安装距离要符合要求,介质要满管.24v 供电优于220v供电.220v易出现无输出,烧底板或输出用的场效应管(2955E).

网友AE(2006-09-22):
急求E+H promag50中文说明书 有的给我发一份,大家互通有无,
xiaoran7603_cn@sina.com.cn 谢谢大家

楼主(2006-10-28):
我现在改用不锈钢椭圆齿轮的

楼主(2007-02-04):
还是有用到电磁流量计的项目.
国产优质有知道的请交流信息!

网友AF: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 请查查流体是否有气泡, 还有一种可能是表的检测太敏感了, 可以修改以下设定选项, 如阻尼时间等.
第二个问题, 所有的流量计基本都不会检测10%以下的小流量的, 刚开始流动时可能流速太小, 这不应该是表的问题

楼主:
谢谢!
安装形式可以保证没有气泡.
流量也在10%以上,
经比较,判断是放大和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T(2008-01-02):
我的QQ:3989998!
我的邮箱:tyxxyp@sohu.com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

网友AG:
每一种流量计都有一个响应时间的!

网友AH:
介质是什么

网友AI(2008-03-13):
Foxboro电磁流量计,
转换器IMT25
谁有它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AJ:
对于流量测量来说,最精确稳定的就要属电磁流量计了
对于国产流量计,个人持保留意见,如果由于价格因素,一定要选择国内的,可以选择比较大的生产厂家

对于楼主问题:
1.流量经过时,3--5S才出现脉冲,可以理解为响应时间
2.输出脉冲不稳定,在排除气泡和空管的前提下,检查是否因管路上
有干扰信号,建议加装接地环,一般情况可以解决
以上,均为个人意见,如有高手请指教.

网友AK:
输出晃动检查和采取措施
  一、故障原因

    输出晃动大体上可归纳为5方面故障原因,它们是:

    (1)流动本身是波动或脉动的,实质上不是电磁流量计的故障,仅如实反映流动状况;
   (2)管道末充满液体或液体中含有气泡;
   (3)外界杂散电流等电、磁干扰;
   (4)液体物性方面(如液体电导率不均匀或含有较多变颗粒/纤维的浆液等)的原因;
    (5)电极材料与液体匹配不妥。
  

网友AL(2010-03-11):
一般情况下当总流量增加1立方米时输出1个5V的脉冲,当励磁有损时或电极受到污染的是脉冲输出会有误!

专业流量计:有需要请电020-22223142

网友AM:
电磁流量计 涡轮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找我们。我们最专业。

网友AM:
电磁流量计

网友AN:
查一下是不是,外界杂散电流等电、磁干扰

网友AO:
应当是表的问题,可能有干扰

网友AP:
跟接地有没有关系??????

网友AQ:
这台仪表的电磁激励应该有问题,还有检查所用电源电压及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AR(2011-10-27):
  有电磁流量计技术上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1861639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