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J2S 10A控制一单轴SERVO NOTOR,出现 AL E6

楼主(2004-10-17):
小弟欲用MR J2S 10A控制一单轴SERVO NOTOR,出现 AL E6 急停报警,得知自己的连线错误,在控制单轴的情况下,CN 1B部分的连线如何连接,需要在VDD 与SD 10与SD20 外接 24v电源么?? 请高手指教,想让SERVO 运行(只是运转)需要如何设置 连线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AL E6是紧急停止(CN1B15)未与SG短接。如果用内部电源VDD与COM短接。VDD,SG就不用外接电源,使用外部电源时则需接。但这时VDD不能与COM短接